注塑模具的维修保养知识

楼主(2015-09-16):
一、注塑模具简介

1.1、实用范围:注塑模具实用于热塑性塑料如ABS、PP、PC、POM等,而热固性塑料如酚醛塑料,环氧塑料等则采用橡胶模;

1.2、注塑模具分类:按结构:二板模、三板模;按水口:大水口、点水口、热水口。

1.3、注塑模具结构

A、成型零部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后模CORE,也是与产品联系最紧密的部位;

B、浇注系统:熔融塑胶从喷嘴引向型腔的流道,可分为:主流道、分流道、浇口、冷料井等;

C、导向系统:确定前、后模合模时的相对位置,一般有导柱、导套,必要的情况上,顶出部分也需导柱、导套定位;

D、脱模结构:就是将胶件从模具中顶出的装置,常用的有:顶针、顶板、司筒等;

E、温度调节系统:为满足注塑成形工艺对模具温度的要求,在前后模所加的冷却水道;

F、侧向分型及侧向抽芯:当胶件存在倒扣即与脱模方向不一致的结构时就得使用行位,常见的形式:滑块、斜顶、抽芯等;

G、排气结构:常见的排气形式有两种:排气槽、成形零部件间隙。为了在注塑过程中排除型腔中的空气和成型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常在分型面设置排气槽。设置排气槽的原则是,在不影响溢料及披锋时,应尽可能大的排气槽。而镶针、顶针、镶件则是利用成型零部件间隙排气。

二、模具维修

模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由于正常或意外磨损,以及在啤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常现象,都需修模解决。

2.1、模具技工接到任务后的准备工作

A、弄清模具损坏的程度;

B、参照修模样板,分析维修方案;

C、度数:我们对模具进行维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无图纸条件下进行的,而我们维修的原则为“不影响塑件的结构、尺寸”,这就要求我们修模技工在设计到尺寸改变时应先拿好数再作下一步工作。

2.2、装、拆模注意事项

A、标示:当修模技工拆下导柱,司筒、顶针、镶件、压块等,特别是有方向要求的,一定要看清在模胚上的对应标示,以便在装模时对号入座。在此过程中,须留意两点:

1、标示符必须唯一,不得重复;

2、未有标示的模具镶件,必须打上标示字符;

B、防呆:在易出现错装的零部件作好防呆工作及保证在装反的情况下装不进去;

C、摆放:拆出的零部件需摆放整齐,螺丝、弹簧、胶圈等应用胶盒装好;

D、保护:对型芯、型腔等精密零件要作好防护措施,以防他人不小心碰伤。

2.3、维修纹面时注意事项

A、机台省模:当胶件有粘模、拖花等需省模时,应将有纹面的部位作好保护,才可进行维修。机台省模切忌将纹面省光,在无把握时应要求落模维修;

B、烧焊:若对纹面进行烧焊,必须留意:

1、焊条必须与模CORE材料一致;

2、焊后需作好回火工作;

C、补纹:当模具维修好需出厂补纹时,维修者需用纸皮将纹面保护好,并标示好补纹部位,附带补纹样板。蚀纹回厂时,应认真检查蚀纹面的质量,确认OK后方可进行装模。若对维修效果把握不大,应先试模确认OK,方可出厂补纹。

三、模具保养

模具保养比模具维修更为重要,模具维修的次数越多,其寿命越短;而模具保养得越好,其使用寿命就会越长。

3.1、模具保养的必要性

A、维护模具的正常动作,减少活动部位不必要磨损;

B、使模具达到正常的使用寿命;

C、减少生产中的油污。

3.2、模具保养分类

A、模具的日常保养;

B、模具的定期保养;

C、模具的外观保养。

3.3、模具保养的内容

A、日保养:

1、各种运动部件如顶针、行位、导柱、导套加油;

2、模面的清洁;

3、运水的疏道;

B、定期保养:

1、2、3、同上;

4、排气槽的清理,困气烧黑位加排气;

5、损伤、磨损部位修正;

C、外观保养:

1、模胚外侧涂油漆,以免生锈;

2、落模时,型腔应涂上防锈油;

3、保存时应闭合严实,防止灰尘进入模CORE。

3.4、模具保养注意事项

A、运动部位,每日保养必需加油;

B、模面必须清洁:不得在P/L面粘标签纸,货品粘前模未取出仍继续啤货,P/L位胶丝严重;

C、发现异常,如顶出异常,开合模响声大等必须及时维修;

四、模具维修、保养中的安全问题

做任何事情,安全问题必须放在首位,模具维修、保养是与模具、设备(钢)打交道,对此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使用吊环时必须先检查,确保完好无损;

2、使用设备,特别是有飞屑产生,一定要带眼镜操作;

3、烧焊时必须穿防护衣,带防护眼镜;

4、严禁在模具底上作业;

5、机台作业时,须保证注塑机处于停止状态,并挂好标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