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JE-70A烧刹车电阻

楼主(2015-09-16):
MR-JE-70A伺服器开机显示码为(05)电机无动作,检查刹车电阻已烧穿。求教能不能用等值电阻直接更换,如图这个电阻是不是刹车用的?

楼主:
更正这个是电容。不是电阻,已换同型号配件,结果还是不行,显示代码5有高手知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这个是电容。不是电阻,已换同型号配件,结果还是不行,显示代码5有高手知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吗?

电阻吧,你不能搞错了哦。

楼主:
是电容来的,烧穿了有胶质流出.但上面不知为何标电阻的标号.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更正这个是电容。不是电阻,已换...

网友B:
不是电容,应该是液态电阻。你有这样电容。。。小日本不会标错,拆开看

楼主:
但我问机器生产厂家他也说是电容..小日本的东西就TM的不一样..支持抵制日货..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容,应该是液态电阻。你有这样电容。。。小日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