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能接几个模拟量输入和温度传感器输入

楼主(2015-09-16):
有16个模拟量与16组温度传感器,要介入,可行吗?

网友A:
今天上午我刚刚问的三菱客服,说是FX3U可接8个模块!

网友B:
选好模拟量模块,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好模拟量模块,完全可以

三菱的模拟量模块还有好坏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午我刚刚问的三菱客服,说是FX3U可接8个模块!

那到底是说能不能?一个模块由4个,刚刚就32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午我刚刚问的三菱客服,说是FX3U可接8个模块!那到底是说能不能?一个模块由4个,刚刚就32个?

这样说吧,你选四通道的,八个模块刚好够,但你要知道,Fx3u的也最多只能装8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