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正常选型和容量匹配其实很重要!

楼主(2015-09-16):
如何正常的进行变频器的选型工作,是众多企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所面临的困难,此外,单就变频器本体进行选择,而不考虑变频器选型和容量匹配是否合适,也是不科学的。下面文章将介绍

一、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

二、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其次,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高次谐波,会造成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会变坏。

三、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变频器应放大一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四、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

五、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

六、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

七、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

八、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九、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

十、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大多是利用已有的电动机。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

十一、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

十二、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额定输出电流的变频器。

十三、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十四、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

十五、单相电动机不适用变频器驱动。

如果单有变频器本体的高可靠性,而变频器选型和容量匹配不适当,组成的变频调速系统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可靠性,甚至无法运转,那么如何来保证变频调整系统正常高效运行呢?

我们要确保变频器的容量匹配。首先根据负荷性质,正确选用变频器类型。总的原则就是什么性质负载特性配什么特性的变频器。

(1)恒转矩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负载力矩基本恒定不变。应选具有恒转矩性能的变频器。其过载能力为150%额定电流维持1分钟。

(2)平方转矩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负荷力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即M∝n2,离心式风机,水泵为它的典型代表。具有M∝n2特性的变频器其过载能力较小,110%-120%额定电流过载1分钟,

(3)恒功率负荷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转速低力矩大;转速高力矩小,即M?NC(常数)。典型设备如机床及卷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