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在风管生产线中的应用.

楼主(2015-09-16):
一.引言
随着中央空调的大规模的应用,用于暖通的管道的需求量也大增。所谓风管,就是用于空气输送和分布的管道系统,广泛应用于超市、商场、会展、剧院等商业公众场所。风管生产线是由上料架、调平压筋机、冲尖口和冲方口液压剪角机、液压剪板机、液压折边机所组成

二.系统介绍
对于工艺的要求如下:设备的开机顺序是开启油泵总阀和油泵,再送料,然后通过伺服电机控制的钢辊调平压筋,液压剪角机方模进行剪角,液压折边机进行折边,液压剪板机将成型的风管剪下。

其动作要求是:油泵启动→油泵总阀打开→大方模定原点→伺服启动→剪毛边→打小方孔→折弯→剪切。
三.硬件系统:
3.1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研华610L工控机一台,上位机组态软件用的是昆仑通态,永宏PLC 主机FBs-24MCT一台,数字量扩展模块FBs-8EY一台,安川伺服驱动器及伺服电机一套。

3.2 永宏PLC定位控制概述:
永宏FBs系列的PLC将NC定位控制整合在FBs-PLC之SoC芯片内,使PLC+NC控制合为一体,共享资源并省却两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单机最大4轴输出,最高频率200KHz (MC)或920 KHz (MN),并可作多轴直线补间与动态追踪。

四.系统软件设计:
4.1技术难点:
每个风管要折弯3次,打大方模2次,打小方模3次,剪切1一次,共有九个动作,而且每个动作执行时,伺服要停止,动作完成后,伺服要自动启动,伺服每次所传动的距离都是不同,要根据设置风管的尺寸来决定每步所走的距离以及停止之后的动作,根据计算,打小方模和折弯的动作是一定规律交叉的,尺寸不同的管子交叉的方式有不同,比如做比较小的管子时,3个小方模都打好了,折弯动作一次也没有。有的管子是打了两个方模,下面折一次弯,再打一个小方模,再折两次弯。
4.2设计思路:
做成一个完整的风管要机械动作9次,伺服相应的自动启停8次,每次所运行距离要根据设置的管子的宽和高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机械动作的数量是固定,我们可以算出伺服所走的总的距离,把它分成8段,经过计算,打小方模的距离从原点开始有3个,通过设置的不同,可以通过公式算出3个距离,这3个距离对应就是打小方模的动作。通过这种方法,找出这九个动作对应的长度,再决定它们对应的动作。
4.3上位机画面设计:
上位机的控制软件采用了昆仑通态公司的组态软件设计,如下图:

五.项目运行:
从系统运行的情况可以看出,风管生产线的生产精度和稳定性明显提高。其最大工作速度为10米/分。长度误差为±0.5mm。可以生产0.25M以上的" "、" "′和" 形式的风管,数量可以任意设定。 在自动开料的情况下,开任意长度的辅料,当所设定的数量生产完,风管机自动停止。
六. 结束语:
本系统采用了永宏PLC的定位控制的功能,使客户降低了新产品开发成本,缩短了的开发周期。系统的稳定运行,既减轻了现场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具有较高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网友A(2019-04-14):
你好 现在还有在做风管五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