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模块和大整流的方法

楼主(2015-09-16):
大家在拆除大整流和大模块的引脚时有没有感到很难?本人发个方法分享下,如觉得好用的就顶下,其实很简单,小脚直接用吸锡器就行了,大脚由于没有那么大的吸锡器,而且又锡,散热又,所以很可能会不小心把脚弄坏或者会把线路板弄坏了,所以拆起来有点难度,方法也各异,但本人使用这个方法只要有点条件,多大的脚几秒钟轻松拆除,其实方法很简单,按引脚大少配合适功率的铬铁,把引脚的锡溶化后,用吹风枪一吹,锡就全给吹走,以上方法需有压缩空气,如没有可以网上购台小型压气机也就百来块,需注意的是枪口的方向别把溶锡吹向元件密集的方向,要向无元件的方向吹,如四周多是元件就用拉力胶纸挡吧——不详处自已摸下吧……我拆了几年没拆坏过一件……好用就顶下吧。

网友A:
老古董的办法,N年前我也是这样搞的,是买旧模块时看到拆模块的商贩是这样弄。得到经验后回来买了台静音小型空压机吹,但是免不了吹到电源驱动板的其他地方。清理非常麻烦,后来一考虑,既然模块坏了。。。完整拆下来有什么用,干脆花5块钱买把锯弓直接把模块锯下来,再用烙铁把残余的脚清理了。。。这样更好。。。。现在已经不用空压机了

楼主:
是有你说的那个难清理现象.但用拉力胶带把其它零件分离开就不会吸到零件上了.这个方法只要是快.有一点点吹到其它地方用尖木条轻轻划下就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