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从STOP到RUN!

楼主(2015-09-16):
各位大神:

    S7200 CN CPU从stop拨到run,是继续之前的动作吗?它是重新开始扫描还是只是暂停,一拨到RUN它就会继续之前的动作!

   我现在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从RUN拨到STOP,所有输出动作停止,但是我再次拨到RUN是,它又继续之前的动作,连定时器数据也只是暂停了一样。但是直接断电的话,就没有继续保持了(我断电区域全清零了)。

这种情况下我用SM0.1初始化输出动作,结果也没用,从STOP到RUN,它还是立马继续之前的动作了,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或者有什么方法能初始化也行。

网友A:
STOP到run,没有断电的话,肯定是继续之前的动作,如果断电的话,是重新开始的;

网友B:
在工具栏里,清除PLC内存不就可以格式化了吗?

网友C:
你仿真一下看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D(2018-08-24):
首先,断电区域和RUNSTOP 是不同的, 它并没有断电,只是多了一个SM0.1 的第一个扫描周期; 其次定时器如果使用带记忆的定时器,是会存下来,保持之前的动作的,  但如果是使用普通定时器,RUNSTOP 是会复位的;  其它地方属于程序没有写好。  或者RUNSTOP的情况其实也可以不做考虑,  主要要考虑好断电以及上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