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故障案例

楼主(2015-09-16):
【亚洲电机网讯】电动车是一个常用的代步工具,数量庞大,在马路上也可谓络绎不绝。电动车的核心部位是电动机,是动力来源,当电动车电机出现故障时怎么办呢?
 案例1:电机以最大速度运行的原因

  分析:
  一、霍耳转把烧坏,即转把负极线断路,或正极(5v)和输出端短路,需要换转把。
  二、控制器烧坏,更换控制器。
  三、霍耳转把负极线接触不好。

案例2:造成电机不转的原因
  分析:
  一、 保险丝烧掉,更换保险丝。
  二、电源开关坏,更换电源开关。判断方法:打开电源开关,用万能表欧姆档测量一下电源开关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为零侧正常,如电阻值为无穷大,侧电源开关坏,应更换电源开关。
  三、霍耳转把坏,用万能表直流电压测量一下转把输出端绿色线的输出电压,如有1-4.2电压输出,侧转把正常,如无电压输出侧转把烧坏,需更换转把。
  四、控制器坏,用万能表直流电压测量一下控制器输出端红色线(接转把线的插头),如有5伏左右电压输出侧控制器正常,如无电压输出侧控制器烧坏,需更换控制器。
  五、断电开关烧坏,如以上几个条都排除了,侧拔掉端电开关插头,如电机转动正常侧需更换端电开关。
  六、电机烧坏,如给电机一个助力电机才起动且出现哒哒的异常噪音,侧是电机霍尔元件烧坏,造成缺相,需更换电机。
  七、电机各接线头松动,把每个接插头重新检查一遍。或某些车型的电池盒放入车架时不到位,触点接触不好。

案例3:电机出现哒哒的异常声音形成的原因
  分析:
  一、霍耳元件烧坏,造成缺相,出现哒哒的声音,一般更换电机,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更换霍耳元件。
  二、 轴承坏,需更换轴承:6002型号。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万一你的电动机出现故障了,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的灵感。

拓展阅读:亚洲电机网

网友A:
关注中,如果能配上图片更好了,很多东西不知道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