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错误操作示例

楼主(2015-09-16):
【亚洲电机网讯】柴油发电机出现故障时会导致整个动力机构停止工作,造成损失,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人员受伤,那么什么情况会造成柴油电机故障呢?下面例举十二种可能造成故障的错误操作。

柴油发电机操作

(1)冷启动后未暖机就带负荷运转
柴油机冷机启动时,由于机油黏度大、流动性差,是机油泵供油不足,机器摩擦面因缺油润滑不良,造成急剧磨损,甚至发生拉缸、烧瓦等故障。因此,柴油机冷却 启动后应怠速运转升温,待机油温度达到40℃以上时再带负荷运转;机器起步应挂低速挡,并循序在每一挡位行驶一段里程,直到油温正常、供油充分后,方可转 为正常行驶。

(2)柴油机在机油不足时运转
此时会因机油供给不足而造成各摩擦副表面供油不足,导致异常磨损或烧伤。为此,机器起步前和柴油机运转过程中要保证机油充足,防止由于缺油而引起拉缸、烧瓦故障。

(3)带负荷急停机或突然卸除负荷后立刻停机
柴油机熄火后冷却系水的循环停止,散热能力急剧降低,受热件失去冷却,易造成气缸盖、气缸套、气缸体等机件过热,产生裂纹,或使活塞过度膨胀卡死在缸套 内。另一方面,柴油机停机时未经怠速降温,会使摩擦面含油不足,当柴油机再次启动时会因润滑不良而加剧磨损。因此,柴油机熄火前应卸除负荷,并逐渐降低转 速、空载运转几分钟。

(4)柴油机冷启动后猛轰油门
若猛轰油门,则柴油机转速急剧升高,会造成机上的有些摩擦面因产生干摩擦而剧烈磨损。另外,轰油门时活塞、连杆和曲轴受理力变化大,引起剧烈撞击,易损坏机件。

(5)在冷却水量不足或冷却水、机油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运转
柴油机冷却水量不足会降低其冷却效果,柴油机因得不到有效的冷却而过热;冷却水、机油的油温过高,也会引起柴油机过热。此时气缸盖、气缸套、活塞组件及气 门等主要受热负荷大,其机械性能如强度、韧性等急剧下降,使零件变形增加,减小了零件间的配合间隙,加速机件磨损,严重时还会产生裂纹、机件卡住的故障。 冷却水、机油温度过高会加快机油老化变质和烧损,且机油黏度下降,套缸和活塞及主要摩擦副的条件润滑条件恶化,产生异常磨损。柴油机过热还会恶化柴油机燃 烧过程,使喷油器工作失常,雾化不良,积炭增多。

(6)在冷却水和机油油温过低的状态下运转
柴油机工作过程中,冷却水温度过低,气缸壁温度随之下降,燃烧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珠,与废气接触生成酸性物质,附着于气缸壁,产生腐蚀磨损。实践证明, 柴油机经常在冷却水温40℃~50℃下使用时,其零件磨损比正常工作温度(85℃~95℃)下运转是大好几倍。此时,水温过低时气缸内温度低,柴油机着火 滞燃期延长,一经着火,压力迅速升高,柴油机燃油粗暴,易造成零部件的机械损坏。柴油机长期在冷却水较低温度的状态下运转,活塞与缸套的间隙大,已发生敲 缸现象,并产生振动,使缸套出现穴蚀。机油温度过低,机油黏度大流动性差,润滑部位油量不足,使润滑变差,造成摩擦副磨损增加,缩短柴油机使用寿命。

(7)冷启动后未暖机就带负荷运转
柴油机冷机启动时,由于机油黏度大、流动性差,是机油泵供油不足,机器摩擦面因缺油润滑不良,造成急剧磨损,甚至发生拉缸、烧瓦等故障。因此,柴油机冷却 启动后应怠速运转升温,待机油温度达到40℃以上时再带负荷运转;机器起步应挂低速挡,并循序在每一挡位行驶一段里程,直到油温正常、供油充分后,方可转 为正常行驶。

(8)柴油机在机油不足时运转
此时会因机油供给不足而造成各摩擦副表面供油不足,导致异常磨损或烧伤。为此,机器起步前和柴油机运转过程中要保证机油充足,防止由于缺油而引起拉缸、烧瓦故障。

(9)带负荷急停机或突然卸除负荷后立刻停机
柴油机熄火后冷却系水的循环停止,散热能力急剧降低,受热件失去冷却,易造成气缸盖、气缸套、气缸体等机件过热,产生裂纹,或使活塞过度膨胀卡死在缸套 内。另一方面,柴油机停机时未经怠速降温,会使摩擦面含油不足,当柴油机再次启动时会因润滑不良而加剧磨损。因此,柴油机熄火前应卸除负荷,并逐渐降低转 速、空载运转几分钟。

(10)柴油机冷启动后猛轰油门
若猛轰油门,则柴油机转速急剧升高,会造成机上的有些摩擦面因产生干摩擦而剧烈磨损。另外,轰油门时活塞、连杆和曲轴受理力变化大,引起剧烈撞击,易损坏机件。

(11)在冷却水量不足或冷却水、机油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运转
柴油机冷却水量不足会降低其冷却效果,柴油机因得不到有效的冷却而过热;冷却水、机油的油温过高,也会引起柴油机过热。此时气缸盖、气缸套、活塞组件及气 门等主要受热负荷大,其机械性能如强度、韧性等急剧下降,使零件变形增加,减小了零件间的配合间隙,加速机件磨损,严重时还会产生裂纹、机件卡住的故障。 冷却水、机油温度过高会加快机油老化变质和烧损,且机油黏度下降,套缸和活塞及主要摩擦副的条件润滑条件恶化,产生异常磨损。柴油机过热还会恶化柴油机燃 烧过程,使喷油器工作失常,雾化不良,积炭增多。

(12)在冷却水和机油油温过低的状态下运转
柴油机工作过程中,冷却水温度过低,气缸壁温度随之下降,燃烧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珠,与废气接触生成酸性物质,附着于气缸壁,产生腐蚀磨损。实践证明, 柴油机经常在冷却水温40℃~50℃下使用时,其零件磨损比正常工作温度(85℃~95℃)下运转是大好几倍。此时,水温过低时气缸内温度低,柴油机着火 滞燃期延长,一经着火,压力迅速升高,柴油机燃油粗暴,易造成零部件的机械损坏。柴油机长期在冷却水较低温度的状态下运转,活塞与缸套的间隙大,已发生敲 缸现象,并产生振动,使缸套出现穴蚀。机油温度过低,机油黏度大流动性差,润滑部位油量不足,使润滑变差,造成摩擦副磨损增加,缩短柴油机使用寿命。

柴油发电机的型号繁多,但究其工作原理其实差不多,造成故障的原因也类似,在操作之前务必认真翻阅配套的操作说明书。

拓展阅读:亚洲电机网

网友A(2018-11-03):
没接触到过柴油发电机,先了解。

网友B(2018-12-07):
可以了解下沃尔沃的柴油发电机,没有怠速过程,直接高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