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进来指点一下,晚辈感激不尽。

楼主(2015-09-16):
晚辈毕业一年,最近了解到视觉检测这行业不错,想学习一下,但是苦于无门。因此前来求教。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两个问题

1,如何学习视觉检测

    之前接触过基恩士和PPT的视觉检测,我们是最终用户,所以都是人家调好了,我只能接触到皮毛。网上的资料比较少,大学也没开过类似的课程,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应该如何系统的学习这门课程。分几个部分

2,如何进入视觉检测的公司

    在没有相关视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公司是否会要我,如果不要我,那我至少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技能(自学),来增加自己的含金量。

网友A:
你好楼主,看来你们公司是用过Keyence和PPT(datalogic)了。视觉公司需要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最终用户的维护人员应该达不到开发水平。

所以你要去视觉系统集成商这些公司需要从头开始学,一开始肯定还顶不上去。从待遇的角度应该要比你在目前公司差些。如果你觉得目前公司或者工作性质不喜欢,不想长期干,想找个技术活,可以考虑换。如果你的公司很好,建议自己私下去学,向你的视觉供应商要资料,从视觉基础开始学,然后学习某厂家的产品。。Keyence品牌不错,PPT相对小众多了(我是做Cognex康耐视的- -)。

像博世,希捷这样的大公司都是有自己的视觉工程师,水平应该还可以。你也可以这样。

以上供你参考,欢迎多多交流,QQ:44835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