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统怎样调试

楼主(2015-09-16):
三菱FX系统怎样调试,不能强制X点,想问一下大家怎样调试呢

网友A:
首先调试IO,保证各个IO正确,到位

网友B:
如果使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2就能对“梯形图”进行“逻辑测试”、包括"软元件内存On / Off",寄存器设定数值。当然更重要的是,外围硬件接线必须正确!否则真正的动作也不会出来。

网友C:
可以强制ON   / OFF的。

网友D:
在系统调试之前如果是用GX works的话可以用模拟器模拟一下时序,GX develop的话安装个模拟器,正式调试之前模拟测试基本能搞定时序上的要求

网友E:
在软件里面模拟调试啊。。。

网友F:
软件可以模拟操作,进行强制调试。

网友G:
明显楼主想要PLC内调试已写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哪来的外部接线,一般我新编一个用途的程序都会做个简易的,然后调试一下,没什么问题再写完整,做到系统里,X点的话暂时先拿M寄存器代替,先调试用,模拟效果,这个是自己摸索的,应该有更好的方法,也想学习一下指教

网友H(2015-11-04):
用仿真软件就可以进行模拟调试了

网友I:
shift+enter不可以么?

网友:
在软件里面模拟调试,首先强制调试IO,保证各个IO正确,如果使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2就能对“梯形图”进行“逻辑测试”、包括"软元件内存On / Off",寄存器设定数值。

网友J(2016-01-14):
仿真软件就可以进行模拟调试或者在编程软件里在线状态强制ON   / OFF

网友K(2016-04-07):
建议使用仿真软件,或者测试程序时用m地址代替之后替换为x点即可!

网友L:
就用三菱编程软件就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