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法下载画面到SMART1000IE

楼主(2015-09-16):
笔记本与SMART1000IE用网线连接,想用以太网下载画面,我的笔记本IP地址已经改成和人机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人机也是选择的以太网传输,但是就是下载不了画面,总是显示正在准备和HMI设备建立连接,就一直在那里等待,进度条就只有两格就不动了,过了几分钟闪了一下就消失了,也没有提示下载失败,画面也没有下载进去 ,请知道的大大碰到过的大大给说一下是怎么回事,都搞 了几个小时也没搞出来,百度也没个一模一样的情况,

楼主:
我的人机界面软件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4

网友A:
换个电脑 试试,或者重新装一下系统软件.

网友B:
注意软件中的本机IP,是指的SMART1000IE屏的IP,不是你计算机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软件中的本机IP,是指的SMART1000IE屏的...

 是我把本本的IP地址设得比HMI小了,改大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C(2016-08-2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开始用的wincc flexible 2008 sp4,死活都连不上,两天都没有进展,在网上找各种方法,看到有人说要用wincc smart v3才可以,于是下了它,安装的时候发现不支持我的windows8.1系统,于是找了个windows7,装上后,去下载,还是不行,ping也是通的,然后发现,触摸屏是smart 1000ie v3,没错,后面还有个v3,然后在软件里选择了1000ie v3就好了,而且wincc flexible 2008 sp4是不支持1000ie v3的!!!一直在网上没找到一样的问题,在这里写出来,留给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