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工,电机折返,驱动器折返的意思

楼主(2015-09-17):
刘工,您好

请问驱动器手册中经常提到的电机折返(motor foldback)和驱动器折返(driver foldback)具体意义是什么,十分感谢

也欢迎其他高手讨论,谢谢

网友A:
不明确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建议您咨询驱动器的厂家或代理的技术人员。或者,您说一下是什么驱动器的手册的什么位置上用到了这两个概念,我结合上下文猜一下。

楼主:
是高创的驱动器,手册中找到点说明,但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电机折返(motor foldback):应该是电机位置反馈;

驱动器折返(driver foldback):应该是驱动器发送脉冲按设定比例发出反馈脉冲

网友A:
我还是没看懂,大致可以知道这个与位置反馈无关,应该是与电机的驱动电流有关,但为什么都是超过下限而非上限时故障,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