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SZR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5-09-17):
三菱的DSZR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采用单脉冲+方向模式是不是能够是控制更精确?譬如说运动的距离容易控制

网友A:
控制精度高不高跟脉冲模式没有必然联系,要想精确要么选用步距角小的步进电机,或这细分多的驱动器,或者用伺服,控制距离一般用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B:
和指令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脉冲加方向这种模式相对于差分和通讯抗干扰差一些,容易受到干扰、、、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