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如何选型

楼主(2015-09-17):
电磁阀种类繁多,如何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电磁阀变得十分重要;深圳名阀的技术和销售工程师们根据多年的技术选型经验,结合多年的客户的电磁阀的产品使用状况,电磁阀选型依次遵循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经济性四大原则,其次是根据六个方面的现场工况(即管道参数、流体参数、压力参数、电气参数、动作方式、特殊要求进行选择)。

一:适用性

1、介质的选用:管路中的流体必须和选用的电磁阀系列型号中标定的介质一致。水用的要选用水用电磁阀,蒸汽的要选用蒸汽电磁阀

2、流体的温度:流体的温度必须小于选用电磁阀的标定温度。温度高的要选用不锈钢电磁阀和耐高温的线圈

3、电磁阀允许液体粘度一般在20CST以下,大于20CST应注明。大于的要选用高粘度电磁阀

4、工作压差,管路最高压差在小于0.04MPa时应选用直动式和分步直动式;最低工作压差大于0.04MPa时可选用先导式(压差式)电磁阀;最高工作压差应小于电磁阀的最大标定压力;

5、一般电磁阀都是单向工作,因此要注意是否有反压差,如有安装止回阀。

6、流体清洁度不高时应在电磁阀前安装过滤器,一般电磁阀对介质要求清洁度要好。

7、注意流量孔径和接管口径;电磁阀一般只有开关两位控制;条件允许请安装旁路管,便于维修;有水锤现象时要定制电磁阀的开闭时间调节。

8、注意环境温度对电磁阀的影响

电源电流和消耗功率应根据输出容量选取,电源电压一般允许±10%左右,必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

二、可靠性

1、电磁阀分为常闭和常开二种;一般选用常闭型,通电打开,断电关闭;但在开启时间很长关闭时很短时要选用常开型了。

2、寿命试验,工厂一般属于型式试验项目,确切地说我国还没有电磁阀的专业标准,因此选用电磁阀厂家时慎重。

3、动作时间很短频率较高时一般选取直动式,大口径选用快速系列。

4、当常开和常闭的时间都很长时,可以选用自保持式的电磁阀。

5、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6、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

7、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

8、需要反馈开关信号的工况要选择带信号反馈电磁阀

三、安全性

1、防护等级:一般电磁阀不防水,在条件不允许时请选用防水型,工厂可以定做。

2、使用压力:电磁阀的最高标定公称压力一定要超过管路内的最高压力,否则使用寿命会缩短或产生其它意外情况。

3、防腐蚀:有腐蚀性液体的应选用全不锈钢型,强腐蚀性流体宜选用塑料王(SLF)电磁阀。

4、防爆: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的防爆产品。

四、经济性

有很多电磁阀可以通用,但在能满足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应选用最经济的产品。

阀选型首先应该依次遵循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经济性四大原则依次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