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开关频率是指什么

楼主(2015-09-17):
大家好,在选型过程中经常看见,传感器的开关频率这一项,低的频率有150HZ,高的频率更有2000HZ!

  这个高频和低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说传感器每秒取值的不一样,影响反应速度和精准度吗?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通俗低说就是指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每秒能检测多少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俗低说就是指传感器的反应速度:每秒能检测多少次.

应该是指该型号传感器的最快反应速度,也就是说你的动作速度超过了它的值,它所反应信号就会不准确的

网友C:
动作速度超过了什么,不理解

网友D:
一般用普通的就可以,如果检测电机转动圈数,舍不得用编码器而且精度不高的话,选用开关频率大的、、、

网友E:
就是简单的反应速度,

网友F(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