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全模块采用双回路怎么设计电路图

楼主(2015-09-17):
各位大师:

                  采用西门子安全模块 6ES7 138-4FA04-0AB0  采用双回路安全设计,怎么来设计电路图,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安全模块必须与安全输出接点使用!

例如双接点急停按钮、双输出接点光栅、双输出接点雷达(区域扫描器)......

就是需要同时输出2路相同动作信号接入安全PLC的一组接点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