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26 的,触摸屏是smart1000的 怎么控制阀开度

楼主(2015-09-17):
小弟刚入行,只有在大学时候学过plc,现在有一个西门子s7-200,cpu是226,还有扩展模块EM232。控制一电磁阀,电磁阀信号4-20ma,没有pid,只需要通过触摸屏的滑动模块来控制阀开度就可以。有没有大神,帮帮小弟

楼主:
有没有人,求老师指点。看出也看不明白呀!

楼主:
进来看的,最好留下点意见什么的,现在毫无头绪呀

网友A:
先确定触摸屏滑块的范围,然后确定单位1代表输出多少模拟量,根据PLC中输出1mA对应的数据进行比例转换。

网友B:
主要是变量的对应转换。

网友C:
你的模拟量模块呢?

把232模块挂接在226,然后读取参数地址,直接给模拟量输出通道赋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触摸屏滑块的范围,然后确定单位1代表输出多少模拟...

这个我能做,就是控制程序,不知道用什么模块?用位移?

楼主:
说的好简单,做起来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拟量模块呢?把232模块挂接在226,然后读取参...

我主要是对程序那块不懂,不会编程,不知道用什么语句,逻辑关系

网友D:
你的阀执行机构是什么的,是只能控制开关还是伺服的执行机构,后者就可以控制开度只需要输出对应的模拟量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8-24):
CPU226加扩展模块EM232,控制电磁阀,首先需要控制电磁阀的通道地址需要明确,(EM232第一个通道为AQW0)其次,输出电流型,接线上需按电流型的接线方法进行连接,使用触摸屏的滑动模块控制的话,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这边控制AQW0的输出,并且将控制范围限制在6400~32000 之间;如果触摸屏不能直接控制AQW0输出,那么可以触摸屏控制一个VW0,然后再PLC内部写一个VW0传输给AQW0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