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这程序写的对吗

楼主(2015-09-17):
我知道肯定写错了,因为硬件上有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到底应该怎么写呢?希望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完全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请叙述一下工艺流程

网友B:
PLC编程和实际的接触器没什么关联,你要搞懂工艺流程。

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接触器反馈的触点信号,来自保持。

网友C:
你是不是想用触摸屏来显示运行与输入?

网友D:
输入如果是按钮,可以用上跳沿或者下跳沿;输出如果有多个操作,可以用SET 或者RST,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E:
不对,Q0.0出现双线圈了。

网友F:
不对吧,泵的启动和停止应该是一个输出点控制啊,怎么会用Q0.0和Q0.1两个控制呢?除非是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吧,泵的启动和停止应该是一个输出点控制啊,怎么会用...

一个常开一个常闭是么?串联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请叙述一下工艺流程

按启动按钮,电机转,按停止按钮,电机停,同时,wincc还能显示电机运行状态指示灯,故障指示灯和调压器故障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想用触摸屏来显示运行与输入?

是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和实际的接触器没什么关联,你要搞懂工艺流程。...

刚入行,工艺流程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实物买了还没邮寄到,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控制的

网友G:
故障停机,泵怎么停啊!

网友H:
简单的启保停回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