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电缆能不能接起来用

楼主(2015-09-17):
公司有台设备要挪位置,需要重新布线,希望能最大利用现有的线,所以想问一下,给电机的动力电缆、采集信号的屏蔽电缆、PROFIBUS的通讯电缆,哪些可以在把旧电缆和新电缆接起来用,哪些不行

网友A:
动力电缆可以,但需要保证工艺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都可以的

网友C:
实际上,动力电缆对接头要求更严格,主要是连接位置的连接电阻要尽量小,还有绝缘要处理特别好。

至于信号屏蔽电缆、DP总线,主要是干扰,还有连接的紧密程度,可以采用焊锡连接,单芯线焊锡焊接后套热缩管,按照原样做好屏蔽层(这个是防干扰的关键),然后外面再用热缩管套好缩紧,确保绝缘和密封......

只要做好上述这些,基本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D:
都是可以的  细心点做接头

网友E:
工艺处理完美,都是可以的

网友F:
负责任的告诉你,都可以,只要你严格去做

尤其是动力电缆要做好绝缘,若果是高压电缆昨晚接头,

自己或者找人做打压试验,合格了再用

网友G:
PROFIBUS的通讯电缆的连接,尽量选用专用的接线端子!

网友H:
通讯线最好换新的,旧线连接了,如果调试有问题,你哪儿找啊

还浪费时间,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I:
大电缆比较贵,可以对接,但是信号线和控制线尽量还是重放吧   别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J(2018-06-30):
各类连接器插头找我  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