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时怎么判断原点开关的状态,还有Z脉冲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5-09-17):
有没有师傅给讲解一下,我是新手,还不太明白

楼主:
有人说Z脉冲就像是每隔一公里的路碑,它上面没有准确的数字路标

网友A:
Z脉冲是转子每转一圈的一个信号,回原点时机械先遇到原点开关,然后再以低速返回找Z信号。

网友B(2015-10-26):
12800000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个Z

网友C(2018-06-20):
应该是机械原点需要找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