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曲线问题

楼主(2015-09-18):
请问哪家的HMI能做XY曲线,通过在曲线界面设置一个小窗口,如果曲线趋势经过窗口的位置则触发报警信号。

网友A:
什么样的窗口,可以定制开发。

楼主:
步科的HMI步支持二次开发吧,窗口就是设置一个矩形框了。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窗口,可以定制开发。

网友B:
基本所有的都支持,比如维纶,profa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科的HMI步支持二次开发吧,窗口就是设置一个矩形框了...

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