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分流器

楼主(2015-09-18):
什么叫分流器

分流器是根据直流电流通过电阻时在电阻两端产生电压的原理制成。

  分流器广泛用于扩大仪表测量电流范围,有固定式定值分流器和精密合金电阻器,均可用于通讯系统、电子整机、自动化控制的电源等回路作限流,均流取样检测。

  用于直流电流测量的分流器有插槽式和非插槽式。 分流器有锰镍铜合金电阻棒和铜带,并镀有镍层。其额定压降是60mV,但也可被用作75、100、120、150及300 mV。

  插槽式分流器额定电流有以下几种:5 A, 10 A, 15 A, 20 A 和 25 A

  非插槽式分流器的额定电流从30 A 到 15 kA 标准间隔均有。

  分流器是测量直流电流用的;

  分流器实际就是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当有直流电流通过时,产生压降,供直流电流表显示;

  直流电流表实际是电压表,满度值75mV;

  直流电流表和分流器是配套使用的;

  比如:10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075欧;

  即100A*0.00075欧=75mV;

  5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15欧;

  50A*0.0015欧=75mV。

  要测量一个很大的直流电流,例如几十安培,甚至更大,几百安培,我们没有那么大量程的电流表进行电流的测量,怎么办?这就要采用分流器.分流器是一个可以通过大电流的精确电阻,当电流流过分流器时,在它的两端就会出现一个毫伏级的电压,于是我们用毫伏电压表来测量这个电压,再将这个电压换算成电流.就完成了大电流的测量.

  电流表有多种不同规格,但是实际表头却是标准的毫伏电压表。比如是一种满刻度为75mv的电压表。 那么用这块电压表测量比如20A的电流,就需要给它配一个在流过20A电流时候产生75mv电压降的分流电阻,也称75mv分流器。

  分流器就是一个能够通过极大电流的电阻一般常用的15A或20A以及35A的电流表都需要分流器.分流器的阻抗=表头标志满度电压/表头满度电流.比如20A的电流表的分流器阻值=75mv*10-3/20A=0.00375?,阻抗恒定后根据欧姆定律U=IR,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为线形电压也呈线形.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满度为75mv的电压表显示当前电流.因此,我们使用的电流表实际是一块电压表.

  交流大电流怎么测量呢?采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以一定变比变成5安培以下的小电流,于是用小量程交流电流表就可测量大电流了.只是测得的电流还要乘那个变比.

  就是一根短的导体,可以是各种金属或合金的,也连接端子;其直流电阻是严格调好的;串接在直流电路里,直流电流过分流器,分流器两端产生毫伏级直流电压信号,使并接在该分流器两端的计量表指针摆动,该读数就是该直流电路里的电流值。所谓分流,即分一小的电流去推动表指示,该小电流(mA)与大回路里的电流(1A-几十A)比例越小,电流表指示读数的线性就越好,也更精确。

  这是电工电路的常用产品,防雷有分流措施。

网友A:
分流器老设备用的多些。

网友B:
我们的设备直流调速上就用过分流器

网友C:
大电流直流表就得配分流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