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惯量匹配和传动比选择

楼主(2015-09-18):
最近在搭实验仪器,刚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我现在用的马达是科尔摩根的AKM系列伺服马达,转动惯量是JM=64.5kgcm^2。负载时一个大铝盘,直径1.5m,厚3cm。铝盘上还放了一些仪器。总的质量约在366kg,总转动惯量约为54.7kgm^2。我看了一些资料,惯量匹配要求转换后的负载惯量JL=54.7/n^2小于3倍的电机的惯量JM,n是传动比。这么大的惯量差算出来n要大于53。而我们要用同步带传动,貌似不可能做到这么大的传动比。

我在这边看到有人用了减速机。所以,我想请教下,是不是用减速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选减速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选哪些加速机会比较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加减速机之后的等效惯量是这样计算:

Ja = J0 + J1 + J2/n^2

其中J0是电机轴的惯量,J1是减速机的惯量,J2是负载惯量,n^2表示n的平方 。

一般情况下惯量和加减速是相关的,只要加减速时间长一点,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匀速的时候其实不太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机之后的等效惯量是这样计算:Ja = J0 + ...

谢谢,J2/n^2中的传动比n是不是包含减速机的传动比?比如,减速机传动比是n1,然后减速机输出轴又接了皮带轮,它的传动比是n2,那么n=n1*n2.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减速机也看成了负载的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加了减速机后去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时,我还得把减速机的惯量加到负载惯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