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5-09-18):
血细胞分析仪是一种常用的分析仪器产品,根据血细胞信号的获取方式不同其原理可以分为光电式、电容式、电阻式等。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方法是什么用户都知道吗?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方法

体积、电导、激光散射法(VCS)

这是Beckman-Coulter公司生产的血细胞分析仪所采用的经典分析方法,它集三种物理学检测技术于一体,在细胞处于自然原始的状态下对其进行多参数分析。该方法也称为体积、电导、激光散射血细胞分析法。此技术采用在标本中首先加入红细胞溶血剂溶解掉红细胞,然后加入稳定剂来中和红细胞溶解剂的作用,使白细胞表面、胞浆和细胞体积保持稳定不变。然后应用鞘流技术将细胞推进到流动细胞计数池(Flowcell)中,接受仪器VCS三种技术的检测。

V代表体积(Volume)测量法,是采用经典的库尔特专利技术,用低频电流准确分析细胞体积。体积是区分白细胞亚群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可有效区分体积大小差异显著的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

C代表高频电导性(Conductivity),采用高频电磁探针原理测量细胞内部结构间的差异,也是该公司的专利技术。细胞膜对高频电流具有传导性,当电流通过细胞时,细胞核的化学组份可使电流的传导性产生变化,其变化量可以反映出细胞内含物的信息。该参数可用来区分体积相近而内部性质不同的细胞群体,如淋巴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由于它们的细胞核特性不同而在传导性参数上有所区别。

S代表激光散射(Scatter)测量技术,采用氦氖激光源发出的单色激光扫描每个细胞,收集细胞在10°~70°角度内出现的散射光 (MALS)信号。该激光束可穿透细胞,探测细胞内核分叶状况和胞浆中的颗粒情况,提供有关细胞颗粒性的信息,可以区分出颗粒特性不同的细胞群体。例如细胞内颗粒粗的要比颗粒细的散射光更强,因此可以用于区分粒细胞中的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三种细胞。

电阻抗、射频与细胞化学联合检测技术

典型机型如SysmexSE-9000/SE-9500/XE-2100等。这类仪器共有四个不同的检测系统,将标本用特殊细胞染色技术处理后再应用RF和DC技术对白细胞进行分类和计数。其共采用如下四个检测系统:

嗜酸性粒细胞检测系统:该系统是利用电阻抗方式计数。血液经分血器分血后部分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溶血剂混合,特异的溶血剂使嗜酸性粒细胞以外的所有细胞均溶解或萎缩,这种含完整嗜酸性粒细胞的液体经阻抗电路计数。

嗜碱性粒细胞系统:该系统检测原理与嗜酸性粒细胞相同,不同的是其溶血剂只能保留血液中的嗜碱性粒细胞。

淋巴、单核、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电阻抗与射频联合检测方式,使用作用较温和的溶血剂,对核及细胞型态影响不大。在内外电极上存在直流和高频两个发射器。由于直流电不能达到细胞质及核质,而射频电能透入胞内测量核大小和颗粒多少,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脉冲信号的个数及高低综合反映了细胞数量、大小(DC)和核及颗粒密度(RF)。由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粒细胞的大小、细胞质含量、核形态与密度均有较大差异,故可通过扫描得出其比例。

幼稚细胞检测系统:该系统也是利用电阻抗方式计数。其原理是由于幼稚细胞上的脂质较成熟细胞少,在细胞悬液中加入硫化氨基酸后,由于脂质占位不同,结合在幼稚细胞上的硫化氨基酸较成熟细胞多,且对溶血剂有抵抗作用,故能保持幼稚细胞的形态完整而溶解成熟细胞,即可通过阻抗法检测。

激光散射和细胞化学染色技术

在白细胞分类上,仪器采用两个通道进行,一个为过氧化酶检测通道,另一个为嗜碱细胞检测通道。

过氧化酶反应(peroxidase,POX)是血涂片染色的一个常用细胞化学染色方法,用于鉴别原始细胞与成熟的粒细胞,鉴别粒细胞与非粒细胞。染色后的细胞内无蓝黑色颗粒出现为阴性反应,出现细小颗粒或稀疏样分布的黑色颗粒为弱阳性反应,出现黑色粗大而密集的颗粒为强阳性反应。过氧化物酶主要存在于粒细胞系和单核细胞系中,各类白细胞对过氧化物酶的反应是这样的:早期的原始粒细胞为阴性,早幼粒以后的各阶段都含有过氧化物酶,并随着细胞的成熟过氧化酶含量逐渐增强,中性分叶核粒细胞会出现强阳性反应,嗜酸性粒细胞具有最强的过氧化物酶反应,嗜碱粒细胞不含此酶呈阴性反应。在单核细胞系统,除早期原始阶段外,幼稚单核和单核细胞会出现较弱的过氧化物酶反应。淋巴细胞、幼稚红细胞、巨核细胞等都为过氧化物酶阴性反应。过氧化酶检测通道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它检测每一个通过流动计数池中的白细胞,经过激光照射所产生的过氧化酶散射光吸收率,来当然试剂和辅助试剂均进行了改良。

1)过氧化酶最强阳性的嗜酸性粒细胞;

2)过氧化酶强阳性的嗜中性分叶核粒细胞;

3)体积较大、过氧化酶弱阳性的单核细胞;

4)体积较小、过氧化物酶阴性的淋巴细胞;

5)体积大于淋巴细胞且过氧化物酶阴性的未染色大细胞,此类细胞增加提示幼稚或原始的各类细胞可能出现。

在嗜碱细胞通道中采用的检测原理是:专用的嗜碱细胞试剂将除了嗜碱细胞以外的白细胞除去细胞膜,使其裸核化并体积变小,仅将嗜碱性粒细胞保持原有状态,体积明显大于其他类的白细胞。

多角度偏振光激光散射技术

美国雅培公司(ABBOTT)推出的血细胞分析仪,在白细胞分类中采用独特的多角度偏振光散射(MAPSS)技术,其所生产的血细胞计数仪从CELL-DYN 3000,3200,3500,3700,4000,以及Sapphire(蓝宝石),在白细胞分类上均采用了MAPSS技术。该技术基本原理是细胞在激光束的照射下,在多个角度都产生散射光,仪器在四个角度的四个检测器将接收到的相应的散射光信号,然后经过微处理器分析处理,将各类细胞安置在散点图上的相应位置,并计算出白细胞分类结果。

多角度偏振光散射白细胞分类技术(Multi—Angle Polatised Scatter Separation of white cell,MAPSS)其原理是一定体积的全血标本用鞘流液按适当比例稀释。其白细胞内部结构近似于自然状态,因嗜碱性粒细胞颗粒具有吸湿的特性,所以嗜碱性粒细胞的结构有轻微改变。红细胞内部的渗透压高于鞘液渗透压而发生改变,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从细胞内游离出来,而鞘液内的水分进入红细胞中,细胞膜的结构仍然完整,但此时的红细胞折光指数与鞘液的相同,故红细胞不干扰白细胞检测。在鞘流系统的作用下,样本被集中为一个直径30μm的小股液流,该液流将稀释的血细胞单个排列,然后通过激光束,激光照射于细胞上,在各个方向都有其散射光出现。

1) 0°为前向角散射光,可粗略地测定细胞大小;

2) 10°为狭角散射光,可测细胞结构及其复杂性的相对特征;

3) 90°垂直光散射,主要对细胞内部颗粒和细胞成分进行测量。

4) 90°为消偏振光散射,基于颗粒可以将垂直角度的偏振激光消偏振的特性,将嗜酸细胞从中性粒细胞和其它细胞中分离出来。

5) 这四个角度同时对单个白细胞进行测量和分析后,即可将白细胞划分为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5种。ABBOTT的五分类法定量很有意思,不用传统的体积定量,而是采用数量定量,每次计数时完成10000个细胞测定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