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信捷XDM-60T10-E PLC的吗

楼主(2015-09-18):
信捷XDM-60T10-E PLC,可控制10轴伺服或步进,最近需要用到,性能如何,稳定性如何,有过的朋友请说下。

网友A:
没有用过啊,用过的跟这位朋友说一下

网友B:
我用这个做过一个项目,控制8个伺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做中低速控制是没问题的,机器跑一天都没累计误差,前面4轴输出100K的脉冲不会有问题,后面的6轴超过3000hz就有误差了,最后一句话。。。。需谨慎选择,毕竟这是面向低端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