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丝杠滑轨为何价格相差巨大

楼主(2015-09-18):
淘宝上的丝杠滑轨为何价格相差巨大,我看都是滚珠的,误差0.1mm,长度200, 淘宝上的丝杠滑轨为何价格相差巨大,我看都是滚珠的,误差0.1mm,长度200,导程4,但价格从300到一千,这个价格差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网友A:
这个倒不是很精通,但是低于市场价格很多必然质量有问题!

网友B:
滑轨是活动部件,对精度、稳定度要求很高,设备一般都用滚珠式的,差别主要有两点,1是底座或者说底板的加工材质和加工精度,好的尺寸标准,经久耐磨,差的嘛尺寸不标准用手晃动会有明显的间隙感。2是滚珠,滚珠的材质,与底座的配合度也都是很关键的。

其实买滑轨还是要看你的设备要求,是高速电机滑动,还是简单的气缸滑动。另外,建议别到淘宝买,找当地的相关代理商、机械电气件代发点等等,质量有保证而且售后都不差。

网友C:
精度不同、楼上说的很对其实还是根据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