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PLC怎么封装类似于MODBUS uss协议的指令库

楼主(2015-09-18):
尝试了,但是没成功,想在200的库文件里调用中断,不知道可不可以。

目的是,想要封装一个自由口协议

求助 大神指导

网友A:
尝试过的,可以说一下哪里出现问题,错误提示什么,方便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的,可以说一下哪里出现问题,错误提示什么,方便交流

加个Q,1414518969 ,备注,小夏

网友B:
是不是不能公开你的解决过程啊?

网友C:
坐等,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8-08-23):
可以自己封装个库的子程序, 做好传入传出的参数表就可以,  库调用中断会比较麻烦一些,在做封装时候要做好中断程序名的关联,它就会自动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