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内部CN19插头正负极如何区分?

楼主(2015-09-18):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就是变频器断开380V的输入以后,要变频器的控制板有控制电压,现在通过外加一个24VDC的开关电源来给变频器的CN19端子上24VDC电源,现在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两脚的插座那个是+(正极) 那个是  —(负极)?

请看附件的图片你帮忙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大家好!

就是在片中CN19上方的那个脚插座,请大家帮忙介绍一下,那个是+正极那个是 —(负极)

如果万一正负极接反了会不会导致板子烧坏?

希望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最笨的方法。你通上380的电,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端电压,正负自然不就知道了,

若看的话 你得拆开控制电路板,看看反面  电子元器件的连接和电流的流向

楼主:
我想过测量这个端子的电压来进行分辨,但是如果加了二极管保护,只让外部的电源接入,不让内部的电源往外流,这样还能够测量的到吗?

网友B(2017-10-13):
很简单,不管什么电路电源的极性总是和滤波电容的极性是一致的,所以只要找到滤波电容即可。不知道对你有帮助?

    对于测量的办法只有在电源起振的情况下才能测到 ,有的线路板是了3-4层很难确定滤波电容,这种情况可以找体积较大的、电压等级大一个级别的电容用电阻测试的方法找出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