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温度传感器的检测技巧

楼主(2015-09-18):
1、冷却液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的检查

安装好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将传感器的连接器插好。当点火开关置于ON位置时,测量连接器“THW”端子或ECU连接器“THW”端子与E2间输出电压。所测得的电压应与冷却液温度成反比变化。

拆下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线束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测量冷却温度传感器的电源电压应为5V。

2、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与ECU连接线柬阻值的检查

用高阻抗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冷却液温度传感器与ECU两连接线束的电阻值(传感器信号端、地线端分别与对应ECU的两端子间的电阻值),其线路应导通。若线路不导通或电阻值大于规定值,则说明传感器线束断路或连接器接头接触不良,应进一步检查或更换。

3、用万用表检测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1)在车检查。将点火开关关闭,拆下传感器的连接器,用汽车专用万用表的Rx1挡,测试传感器两端子的阻值。以皇冠3.O的THW和E2端子为例,在温度为0℃时,电阻为4—7kΩ;在温度为20℃时,电阻为2~3kΩ;在温度为40℃时间,电阻为O.9一1.3kΩ;在60℃时为O.4~0.7kΩ,在80℃时,为0.2~O.4kΩ。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与温度的高低成反比。

(2)单件检查。拆下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导线连接器,然后从发动机上拆下传感器。将传感器置于烧杯内的水中,加热杯中的水。随着温度逐渐升高。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传感器的电阻值,将测得的值与标准值相比较,若不符合,应更换冷却液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