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三维数组传送到三维数组

楼主(2015-09-18):
怎么把三维数组传送到三维数组,就是把A[2,1到8,1到7]送到B[1,1到8,1到7]也可以是A[4,9到16,1到7]送到B[1,1到8,1到7]

楼主:
使用  MOV A[x,1..8,1..7] B[1,1..8,1..7]  这样不行

网友A:
cop指令 哥哥啊 你是不是在使用之前通篇浏览下指令啊?

网友B(2016-09-22):
就只有copy 指令这么简单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