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9-18):
关于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应注意的问题,福州龙福机电交易市场,锐特机电给出了三条解决办法:

1)选择合适的外部熔断器,以避免因内部短路对整流器件的损坏,变频器的型号确定

后,若变频器内部整流电路前没有保护硅器件的快速熔断器,变频器与电源之间应配置符

合要求的熔断器和隔离开关,不能用空气断路器代替熔断器和隔离开关。

 2)选择变频器的引入和引出电缆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导线截面合适的三芯或四芯

屏蔽动力电缆。尤其是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一定要选用屏蔽结构的电缆,且要

尽可能短,这样可降低电磁辐射和容性漏电流。当电缆长度超过变频器所允许的输出电缆

长度时,电缆的杂散电容将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为此要配置输出电抗器。对于控制电

缆,尤其是I/0信号电缆也要用屏蔽结构的。对于变频器的外围元件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电缆其长度不得超过10m。

3)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根据变频器安装场所的其它设备对电网品质的要求,若变频器工作时已影响到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行,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抑制由功率器件通断引起的电磁干扰。若与变频器连接的电网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则不能选用EMC滤波器。当变频器用500V以上电压驱动电机时,需在输出侧配置du/dt滤波器,以抑制逆变输出电压尖峰和电压的变化,有利于保护电机,同时也降低了容性漏电流和电机电缆的高频辐射,以及电机的高频损耗和轴承电流。使用du/dt滤波器时要注意滤波器上的电压降将引起电机转矩的稍微降低;变频器与滤波器之间电缆长度不得超过3m。

艾驰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