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么帮忙指点下迷津

楼主(2015-09-18):
说明下 set是FB模块的输入,是点动按钮程序已写出 其他的所有地址均是stat中的静态变量 ,工艺流程是按下seT按钮切换这四个模式,我搞不懂第一个程序中#set_intensity为什么用常开触点???用常开凭什么电路逻辑是通的,但下面三个#set_wash #set_rise #set_spin用常开我可以理解,以为每一个对应的之前一行的程序的输出已经把这个地址置位了,有大神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既然知道循环起来的,为什么不看最后一个程序中不是也有SET #set_intensity ?

这个应该类似 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亮灭吧?总有一个开关的触点是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