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有批量置位吗

楼主(2015-09-18):
海为PLC有批量置位吗? 貌似批量复位也是部分型号支持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多点传送指令,用这个代替。

网友B:
楼主这么一说,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1、

H/N系列的主机批量复位可以用ZRST和FILL填充指令,单个复位用RST。

E/S系列的主机批量复位用FILL填充指令,单个复位用RST。

2、

填充FILL指令可以批量复位或者置位位元件:M Y S LM

填充FILL指令可以批量复位寄存器元件:V LV AQ P

3、ZRST

4、RST

网友C:
同意楼上的,除此之外个人觉得还可以用WTOB 或者 WDIB指令

网友D(2016-07-01):
最近好像哪个朋友讲不支持 这里一看就明白了 支持批量复位的呀

网友E:
2楼威武 海为新用户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