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号抗磨液压油能代替机械润滑油使用吗

楼主(2015-09-18):
今天例行设备检查,意外发现车间一线员工维护设备添加的润滑油是32号抗磨液压油,不知道对机床导轨、轴承和运动部件有什么影响?请教广大工控高手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润滑油是统称

网友B(2018-12-14):
没有大的影响,对设备寿命有一定影响!

网友C:
抗磨液压油与一般润滑油比较杂质比较少,因为是用于油缸的用于导轨轴承当然没问题。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