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绕线设备绕线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5-09-18):
两个电机,一个放线,一个收线,但是由于半径会变化,转矩和负载会变化,导致不同步,从而绕线效果不理想。不知道可以用变频改造不?是否也要配编码器?有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你要看你什么样的线?……能受多在的拉力?

网友B:
附图片,然后说说现在的用的那种电机!那种控制方式!

网友C:
纱线还是金属线???

网友D:
建议尝试张力控制器和磁粉离合器,对于精度不是   变态高   的设备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