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设定通讯协议

楼主(2015-09-19):
现在的触摸屏都能支持很多品牌的PLC,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所谓支持很多品牌的PLC,其实不就是可以设置成与这些品牌PLC相同的通讯参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干脆再做一个万能设置框,把通讯参数的各个项(串口类型、数据位、停止位、波特率等)都做成可选框,这样不就可以和任何一种品牌的PLC相通讯了吗?但是没有一家触摸屏是这样做的。现在的触摸屏大多都是能支持市场上常见的那十几种PLC,远远不能做到能与任何一款PLC向通讯。

难道和PLC通讯,除了这些基本的通讯参数外,还有其它更细致的参数设定吗?

网友A:
通讯参数都差不多,但他们都有独立对应关系,比如说有的需要减1之类的

网友B:
图样图森破,PLC通讯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现在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家的触摸屏可以通讯所有品牌型号的PLC。

网友C:
只要是有modbus通讯功能的才能与有同样功能的设备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