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屏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15-09-19):
我对这个屏完全不熟悉,怎么从屏上上载文件到电脑上?

对"工程文件","请输入XOB文件名称"等很不理解,不是从屏上上传文件吗?怎么需要输入文件名称??

点上传,看起来是连接上了的.结果电脑上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A:
首先准备一个XOB文件,自己新建一个文件,保存编译之后会出现一个xob文件,上传的时候选择保存到这个文件,上传完成后,打开软件反编译这个文件,在打开相应的mtp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Zhu_Run回复!

另外,用U盘上传也需要相同的操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A回复!另外,用U盘上传也需要相同的操作吧?

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网友A回复...

 Zhu_RunNEN,麻烦你给我说一下,上传的整个步骤吧,那个程序说明书真不知道说的什么,主要是我习惯了台达等屏的操作,请把要点给我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网友C:
你的触摸屏程序要编译,

网友D:
禁止反编译,禁止上传 xob上传为0kb

黑屏白屏花屏维修都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

网友E(2015-11-06):
现在完美解决xob为0字节,100%完整上传,需要的可以联系QQ:1678817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