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的基本结构

楼主(2015-09-19):
       PLC控制柜的结构
  PLC控制柜一般包括以下五部分:
  空气开关
  一个总的空气开关,这个是整个柜体的电源控制。相信每个柜子都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这个要根据工程需要选择。打个比方如果工程小可以直接就是一个一体化的PLC 但如果工程比较大 可能就需要模块、卡件式的,同时还可能需要冗余(也就是两套交替使用)。
  电源
  一个24VDC的开关电源,大多数的PLC都是自带24VDC的电源,根据是否确实需要来定是否要这个开关电源。
  继电器
  一般PLC是可以直接将指令发到控制回路里,但也可能先由继电器中转。打个比方,如果你PLC的输出口带电是24VDC的,但是你的控制回路里画的图 需要PLC供的节点却是220VAC的,那么你就必须在PLC输出口加上一个继电器,即指令发出时 继电器动作,但后让控制回路的节点接到继电器的常开或常闭点上。也是根据情况选择是否使用继电器。
  接线端子
  这个肯定是每个柜子都必不可少的东西,根据信号数量可以配置。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PLC控制柜 基本就是需要这些玩意,如果你的控制柜内还需要有其他的东西 就看情况增加。比方说你有可能要对某些现场的仪表或者小控制箱供电,可能你就得要增加空开数量。或者你要PLC接至上位机,可能就需要增加交换机什么的,视情况而定。

网友A(2015-10-24):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