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的接地及绝缘

楼主(2015-09-19):
       控制柜(箱)必须要有集中接地装置,并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柜内及设备上所有需接地元件的接地柱要单独用接地线接到控制柜集中接地装置上。元件间的接地线不得采用跨接方式连接。

  1.接地装置的接触面均须光洁平贴,保证良好接触,并应有防止松动和生锈的措施。

  2.需接地的元件及部件

  a.带有金属外壳的电器元件必须接地。

  b.具有铰链的金属面板上安装电器元件时,面板与金属箱体之间应设置安全跨接地线。

  c.配电板必须可靠接地。

  d.设备机身、电流变压器调压器应予以接地。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门,应以裸铜软线与接地的金属构架可靠地连接。

  e.有接地要求的电器,其外壳应可靠接地,固定式探伤机旋转电机不接地,移动电机及线圈电机接地。

  f.工作电压超过50V,装有电气元件的活动面板,构架应可靠接地。

  g.屏蔽线接地:拧紧屏蔽线至约15 mm 长为上; 用线鼻子把导线与屏蔽压在一起;压过的线回折在绝缘导线外层上;可控硅的触发线、数字直流表的电流输入信号线都采用屏蔽线。

        3.保护及工作接地的接地接线柱螺纹的直径应不小于6mm.专用接地接线柱或接地板的导电能力,至少应相当于专用接地导体的导电能力,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见下表)。

  接地导体、螺柱关系表:

  电源线导体截面Smm2           接地铜导体件最小截面Qmm2       接地螺柱直径mm

  S<4                                                       Q=S,                                    但不小于M6

  4<S<120                                                Q=1/2S,                               但不小于M8

  S>120                                                     Q=70                                   M10

  4.在接地的导体上,不应设置熔断器以及与绝缘极不相联动的开关。

  5.所有接地装置的紧固应牢靠,并均应设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以防松动。

  6.接地装置紧固后,应随即在接触面的四周涂以防锈漆,以防锈蚀。

       7.金属软管不能用作保护导体。

  8.PEN导线的截面积应按中性导线(N)一样的方式确定,最小截面积应是10mm2.

  9.接地铜牌上的端子允许多根导线共用一接地螺丝,但导线必须使用标准铜接头进行处理,且拧接紧密。

  10.主触头在断开位置时,同极的进线端及出线端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11.主触头在闭合位置时,不同极的带电部件之间、触头与线圈之间以及主电路与同它不直接连接的控制和辅助电路(包括线圈)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12.主电路、控制电路、辅助电路等带电部件与金属支架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13.在标准大气条件下,配电板对地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MΩ。

        14.测回路的绝缘电阻时检查电板内有无不能承受实验电压的元件,如某些仪表、半导体器件等。

  15.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完毕测试绝缘时,应有防止弱电设备损坏的安全措施。

网友A:
这些常规知识还真得住一起来,电工无小事儿

网友B(2015-10-24):
引用 网友A:
这些常规知识还真得住一起来,电工无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