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不用向导,能否自己编写多段PTO

楼主(2015-09-19):
S7-200 SMART能否自己编写多段PTO,不用向导?

我查了下资料,类似输出端口0,S7-200里能把多段轮廓表首地址赋给特殊存储器SMW168,

S7-200 SMART里怎么也找不到对应的特殊存储器。

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A:
难啊,不如向导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啊,不如向导简易。

zhu工,好

关于用向导做出的曲线,脉冲周期、脉冲数、加减速时间等能否通过触摸屏再修改,想自己编写的原因就是想能修改参数。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不然太死板了,应用价值也低了。

网友B:
所谓的高级指令,其实就是底层编程人员做好的程序段封装的!

你技术好就行了,自己随意玩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应该着重看看它自动配置时的数据块,我们设置的一些数据它都保持在那里,你通过修改那些变量,就可以控制它的一些功能

网友D:
同求呀,有治好的发放百度网盘吧!

网友E(2016-01-22):
有治好的发放百度网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难啊,不如向导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