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能直接读取MM440变频的某些参数吗

楼主(2015-09-19):
这次的改造项目,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将一些该用的仪表全都省去了,想直接从变频器上读取,如题,不知可否?

比如耗电量、电流值等参数

不知道有人做过没有

网友A:
可以的哇,现在流行MODBUS协议,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ab的我没用过,要用双prot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哇,现在流行MODBUS协议,不知道你的PLC是...

 我是用的ABB PM554  只有一个网口

网友B:
估计可能性不大,耗电量,这个恐怕不好实现,如果正常的启停,调速MODBUS协议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