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关于S7-200的逻辑

楼主(2015-09-19):
面向对象是机器上有个按钮(仅这一个按钮),按一下是正转标志,再次按一下是反转标志,点击加速开始运行。并且断电开机器具备记忆。

如何对这个部分进行逻辑编程?

点分配如下:

                正转反转输入切换点:I0.7

                              加速:I1.0

                  运行变频器输出点:Q0.0

                          运行信号:Q0.7

网友A:
 不知道你加速怎样实现的?是通过协议还是模拟量来完成的?用协议来实现的话,输出点仅用一个指示的就行,模拟量的要好几个继电器的。。。。成本略高。 按钮用脉冲上升沿做。

网友B:
你说的正反转切换是这个意思吗?

当M0.0为1时为正转,M0.0为0时为反转,I0.7进行切换

楼主:
回复内容:喔,明白了,就是指的这个部分,只需要一个按钮,不然要准备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按钮。谢谢共同进步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正反转切换是这个意思吗?当M0.0为1时为正转,...

网友C(2015-11-25):
当M0.0为1时为正转,M0.0为0时为反转,I0.7进行切换,用同一个按钮实现正反转和用同一个按钮实现启停功能差不多,记得拉开时差,进行信号滤波。

网友D(2015-12-27):
楼主还在吗?

<加速:I1.0>那两个中文字符是什么意思?

没有指示灯,谁知道一按下去是正转还是反转了?

你既然用了两个输入点,为何还那么麻烦?

你知道吗,两个按钮可以做到正反转无级调速了。你见过一些台灯吗?见过一些宾馆房间的调光灯吗?就是两个按钮,完成开,关,调光几个动作。

网友D:
二楼把你的图卸下来,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