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测量电机电流通过模拟量输入从而控制相关动作,具体问题见下面

楼主(2015-09-19):
现在我们公司想生产一种设备,想利用电机的电流来实现自动化控制,具体是一,有一个装夹工件的电机,装夹方式决定了,电机会堵转,同样的我们就是想当电机电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可以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入(我们这个电机是变频器控制,所以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监控电机的电流),问题是设定的电流很小,但是动作时变频器的电流明显有一个激增,问会不会对变频器产生危害,要是想实现这个控制有什么其他好的方式吗?

二,还有一个电机,我们也是通过变频器监测电流,输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达到设定值得话,来使plc产生相应的动作,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启动瞬间电流会超过设定值而产生误动作,目前我们是通过延时采集信号,来规避他的瞬时启动电流,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监控电流,有什么自动化元器件可以

网友A:
这样的控制要求还要PLC解决吗?在电机主回路装电流继电器,设定电流继电器的动作值在电机堵转时电流上升段,用这个信号停电机,跟变频器、PLC无任何关系。看看龙门刨床横梁夹紧的电路吧。

网友B:
你可以选深圳的WinGOLD电流开关,挺好用的

网友C:
可以配合变频器的实际速度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堵转时的实际速度值是不相同的!这样的话需要变频器的实际速度采集到PLC。 当然根据现场情况也可以加外部检测来滤过变频的启动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深圳的WinGOLD电流开关,挺好用的

有具体的使用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