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串联变频8单元改7单元

楼主(2015-09-20):
求助:利德化福700/065PII高压变频,10KV,每相8个功率单元,现在要改成7个,直接去掉3个最末端的功率模块行不行?参数需要重新设置吗?

网友A:
 不行。10kv去掉3个后就不能到10kv。还有原有的控制器也无法实现。

网友B(2016-03-31):
引用 网友A:
不行。10kv去掉3个后就不能到10kv。还有原有的控制器也无法实现。

如果将某一功率单元 r s t 接反会怎样?

网友C:
能用  不过 得改参数  我这边是   得利西 跟合康的  8租都 能改7组    不过 要改好多参数

网友D(2016-07-18):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不行。10kv去掉3个后就不能到10kv。还有原有的控制器也无法实现。     内容的回复:如果将某一功率单元 r s t 接反会怎样?

RST输入接反对机器没有问题,内部有整流桥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