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一个需要改造的配电箱

楼主(2015-09-20):
需要改造的配电箱!里面加PLC!大家看可以吗加吗,会不会有干扰!

电气箱里需要安装:

三菱PLCFX3SA-10MR,中间继电器2个!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有时间列个清单和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楼主有时间列个清单和需求吧

图片小没法,大的图片我上传总是失败,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回事,我换了三台电脑都不行,没有办法只有缩小图片

网友B:
可以缩小像素,不能缩小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缩小像素,不能缩小比例

明白了,下次注意,这次我看看能不能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楚、楼主有时间列个清单和需求吧

嗯,清单列出来来了!

网友C:
距离近的话  即使有干扰   也不会有多大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近的话  即使有干扰   也不会有多大   应该是...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