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脉冲输出PLS指令怎么暂停和找零

楼主(2015-09-20):
传送带定位用,比如每次传送1米停止。用脉冲输出PLS指令做。有个光眼是用来立刻暂停,但是光眼信号恢复后,传送能够继续把刚才剩余的脉冲走完。

如何实现?请高手简要说下思路即可,用的PLS指令,不是向导和库。

网友A:
请楼主上传你的程序截图!

网友B:
这个不难啊,用光眼信号做中断,丙重新定义一次PLS就能停止输出了,有一个内部高速计数器

可以记录已发脉冲数,记下这个数就行了,只不过停机的时候有过冲,精准不高而已,想要高精再加个编码器就行了

网友C:
你可知道有两个高速计数器有12模式,是专门用来记录两个高速输出已经发出的脉冲。

剩下的事情,必须自己动手做了。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程序已完整,低频测试已通过。就是不知道高频精度如何了。

网友D(2018-06-28):
给个程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