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位置控制不准

楼主(2015-09-20):
用松下伺服做位置控制,从原点开始运动到指定位置(给定脉冲数),如果直接连续运动到指定位置时定位是准确的,如果中途有一次停止,然后再继续运动到指定位置(位置不变)就会产生定位不准的情况,位置稍多4mm左右,伺服发的脉冲没有丢失,也无干扰,机械连接无松动情况,求专家分析问题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本人没用过松下的,但你的问题 我感觉是伺服在非连续运动的时候脉冲在一直发送,就是在停止的时间段也在发脉冲,从而定位不准,看看程序对不? 停止时应该脉冲也停止发送。本人是菜鸟,不是很懂,个人意见,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B:
多走4MM,不是丢脉冲,而是多脉冲,把伺服驱动器的监视调整到脉冲监视,看看两种情况下脉冲数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应该是机械人结构连接不够紧。

楼主:
停的时间有3秒左右,如果正常还在发脉冲那么运动的距离偏差应该不止4mm吧,应为频率设置的比较快2秒脉冲数应该在几万!我用驱动器监测软件监测发现脉冲偏差在1000左右波动,每次不一样!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时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走4MM,不是丢脉冲,而是多脉冲,把伺服驱动器的监视...

  监视了,发现脉冲多了1000个左右,每次不一样,但大概在1000左右波动,机械联轴器检查了,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C(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回复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