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还是接零

楼主(2015-09-20):
配电室中性线和变压器外壳连在一起后做的接地,然后从配电柜分开,一根N 一根PE,到车间后设备外壳是接零还是接PE呢?

网友A:
到车间后设备外壳是接零还是接PE呢?

无论前面对于错,或者是怎么接的,单凭这句话就可以

判定外壳要接地,这是规定!也是为了安全,接地和接零

不能混淆,也不能混用,虽然他们最终是一起做的接地,

具体的系统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B:
接地。    不要犹豫

网友C:
接地,防止漏电、、、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三相五线供电),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设备外壳)接PE。PE是保护零线,不是我们常说的地线,是系统零线单独敷设出来用于接零保护的线。

网友E:
当然接地

网友F:
设备外壳一定是接PE线别犹豫,不管是什么供电系统接黄绿色的PE保护线不会错的,除非线色混乱一定要搞清那根是PE零线。五线制的除了PE线能够做重复接地,N零线不容许做重复接地。

网友G:
接地,防止人员受到伤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三相五线供电),用电设备的...

——————————————————————

这个解释的好,也就是三相五线,N和PE在变压器配电室 是接一起的,并接地了。

在后面的配电中是分开的。而且一定不能混着用。一般用线的颜色区分。

但是,李老前辈,我咨询哈,这个PE和火线之间加个灯泡220vAC,能不能亮呢?

(我想着,电源处PE,N是一起的,后面他们都是一样的,即使不能混用。)

麻烦师傅指点哈。

网友I:
     接地当然还是要的呀,防止人员受到伤害        !

    其实三相四线也一样的 !

  这个PE和火线之间加个灯泡220vAC,能不能亮呢?   灯泡会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

试过

正常点亮,只不过前端的漏电保护会跳闸,想请教李老师,既然N  PE是在一起的为何还会跳闸?以后PE叫保护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三相五线供电),用电设备的...

李老师,你好。桥架的外壳接几次PE?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

  似乎跟桥架的质量有关,如果是导电性能好的 可以少接几次  如果是性能不好,就得多接几次

网友K:
机器设备肯定是要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

一定能亮。不过,凡是TN-S系统,都是为了安装剩余电流保护(RCD),如果有RCD,灯亮的同时会跳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PE不通过RCD,所以当PE有电流通过,RCD电流互感器电流就不为零,认为漏电,跳闸保护。要取得220V单相电源,只能是相线和N线之间。PE线是保护零线,不通过工作电流,N线通过工作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

电缆桥架、或金属线槽等可导电材料,施工的要求同电线管配线,既外壳接零保护,线槽连接处要用不小于4mm²软导线跨接。常规做法是两头接PE,有条件可以多次连接,比如线槽内有接头时。

网友L:
我也觉得应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150X100的镀锌桥架每根2米,1;桥架接头处只用链接片没有软线连接,只在端头出接PE,能否使用?

2;YJLV4X120+1X70,分支用YJV4X25+1X16,问题是买的分流器,做分支与主线连接,只用螺钉压一下,这样安全吗?  主线于分支连接,老师是怎样做的?

网友D:
桥架那样做不符合规范要求,不过安全倒是没用问题。电缆分支那种连接器,只要符合额定电流,使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架那样做不符合规范要求,不过安全倒是没用问题。电缆分...

分支器上面是按电缆的截面积买的,但是范围很大,主50-120,分支35-70,120的铝线不是圆的,但分支器是圆的,接触面不是太好?

网友D:
铝电缆用这个不是太合适,接触点易腐蚀。

网友M:
1、TN-S系统的N线应该叫做工作零线,属于电源线;举例说,是照明灯的一根电源线;

2、TN-S系统的PE线应该叫做保护零线,不属于电源线;举例说,是接冰箱外壳起漏电保护作用的;

3、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不能混用的,如果混用,漏电断路器根本就合不上去!

4、虽然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在变压器哪里共同接地,可是分开后,其电流不同:

1)工作零线N的电流是设备的工作电流;

2)而保护零线PE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只是在设备故障漏电时有故障漏电流通过,也正是这个PE线的故障漏电流使漏电断路器跳闸的!

网友M:
5、对于容量大的大中型用电设备,要求外壳接PE线的同时又接“接地线”,接地线接地“接地极”是独立专门为这个设备而建的;

6、这个接地线叫做“重复接地线”,是对设备出现故障漏电期间起保护作用的,可以使设备在故障漏电期间的外壳电压限制在安全电压范围内!

网友N:
1、TN-S系统的N线应该叫做工作零线,属于电源线;举例说,是照明灯的一根电源线;

2、TN-S系统的PE线应该叫做保护零线,也叫接地线。

3、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不能混用的。

4、虽然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在变压器哪里共同接地,可是分开后,这两根线就没有任何电器连接:

1)工作零线N的电流是设备的工作电流;

2)而保护零线PE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只是在设备故障漏电时有故障漏电流通过,也正是这个PE线的故障漏电流使漏电断路器跳闸,从儿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架那样做不符合规范要求,不过安全倒是没用问题。电缆分...

谢谢李老师,感觉铝线易氧化,那样的分线器比较好用呢?老师都是怎样做的,主线是铝线,分支是铜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桥架那样做不符合规范要求,不...

有铜-铝接头分支,必须用铜铝专用接头。

网友O:
外壳接PE。工作电源接N。你看去吧,配电的断路器肯定是带漏保的。如果接错了。就跳不了闸了。非常危险。PE是直接连接的大地。没有断路器和隔离开关。都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1、TN-S系统的N线应该叫做工作零线,属于电源线;举...

谢谢刘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谢谢李老师,看来要换了。现在用的总感觉不踏实,120的铝线在线卡里根本放不好?

网友P:
刘老说的十分详细,完全正确。现在低压变电配电系统,普遍采用DYn11组别的变压器,而且要求在变压器中性线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中性线N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后再与接地母线相连接,PE是直接连接到接地母线并在配电柜中单独敷设。馈电电缆也要5芯,馈电到车间配电柜,PE要做重复接地,用电设备外壳、穿线钢管、桥架以及车间内固定敷设的金属结构,都要与PE连接,这就是所谓TN-S系统(接零保护)和全等电位。在这种系统中是绝不允许有接地保护的,大家一定要分清接地保护(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TT系统)和接零(PE)保护(不是接N),两种保护不得混用,混用非常危险甚至扩大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刘老说的十分详细,完全正确。现在低压变电配电系统,普遍...

中性点不接地TT系统,设备外壳才要单独接地

网友Q:
接地保护分为两种,一种是保护接零,一种是保护接地,对公用用电系统一般采用的是保护接地,比如说物业小区,对单独系统一般采用保护接零,比如说工厂,保护接零是针对中性线接地的单独系统,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是采用的保护接零,对保护接零不是把地线直接接在零线上,而是在低压配电盘上重复接地后分出两条线,一条是N,一条是PE,接保护线时只能接在PE线上,不能接在N线上,这个一定要注意,也不能再单独拉一条地线作为保护地线,不然不单不安全,还会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接地保护分为两种,一种是保护接零,一种是保护接地,对公...

电子产品线要求防静电,不能接N也不能接PE,  只有单独在做跟地线,这种情况咋办?

网友R:
王厚余的五百问回答的很清楚,变压器端不是随便接的,它是pen线,是为了建立系统

,以后得设备端,机壳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Q  接地保护分为...

只要是用电设备,所有导电部分就必须接零(TN)或接地(TT),没有哪个标准或规范规定不能接N或PE。防静电要求最低,对地电阻几百K都不会积累静电,接零或接地,就没必要有单独的接地。

网友S:
要接PE,接零是不对的。

网友T:
接地,防止操作人员触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S:
要接PE,接零是不对的。

PE不是零线(TN系统)吗?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三相五线供电),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设备外壳)接PE。PE是保护零线,不是我们常说的地线,是系统零线单独敷设出来用于接零保护的线。

N线有60A电流,接地电阻4欧,60x4=240V,人与N线并联,危险

网友D:
接地电阻与N线电阻没有关系,哪来的240V。N线电阻毫欧级,通过60A电流不过几伏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电阻与N线电阻没有关系,哪来的240V。N线电阻毫欧级,通过60A电流不过几伏的压降。

N线电阻亳欧级,接地电阻(也是N线电阻),是4欧姆,哪接地电阻大于10欧姆,可判定不合格,这又是怎样说?

网友D:
标准规定接地网的电阻不大于4欧姆,N线的电阻与导线截面和导线长度有关系。这是二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规定接地网的电阻不大于4欧姆,N线的电阻与导线截面和导线长度有关系。这是二回事。

N线电流没有经接地线流入大地,哪N线电流 流到哪去了,     即然N线不流电流,为何N线(即接地线),断线会造成某相电压升高,接地电阻4欧与10欧对供电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D:
接地与否对供电没影响,接地网断开,供电照样。

谁说N线没电流,还很大呢,不与接地体成回路,N线与变压器的线圈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与否对供电没影响,接地网断开,供电照样。谁说N线没电流,还很大呢,不与接地体成回路,N线与变压器的线圈成回路。

照这样讲,接地线可有可无,哪还发那些人力,财力去做接地有何用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这是标准规定的TN-S系统(...

当然能亮,但是这样用是违规的,《电工手册》读100遍??!!!

网友D:
TN系统的定义是:电力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该接地点相连接。(GB5002)

这一点接地,是要供电系统与大地有一个参考零电位点,作为TN供电系统,是以用电安全为目的的,供电电流不通过接地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误解。

TN系统与接地体断开,还是TN系统了吗!我回答楼主问题的目的是:接地体不影响供电,接地体没有工作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内容的回复!误解。TN系统与接地体断开,还是TN系统了吗!我回答楼主问题的目的是:接地体不影响供电,接地体没有工作电流通过。

那接地电阻为何还要小于4欧姆,农村供电进户线只有2根,但在变压器端一样做了接地。

网友D:
你把接地的线断了照样供电,不过系统与地就悬浮了。

总把供电线路与接地线混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接地的线断了照样供电,不过系统与地就悬浮了。总把供电线路与接地线混一起。

地线(N线)为了使系统三相平衡

网友F:
楼主可能没有进行过特殊工种低压电工资格培训考试?所以不能很好地理解!地线的解释在常用的TT、IT以及TN供电系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又有相似统一的,TN系统什么叫N工作零线、什么叫PE保护零线以及什么叫PEN零线各有什么作用。TT系统什么叫N工作地线、PE保护地线。IT系统什么叫N工作零线、PE保护地线。三种系统英文名称相同作用也是几乎相同的!其中的PEN、PE保护线必须是接地或者是重复接地的。因为必须要与大地有零点参考的,在你接触漏电的设备外壳才不会与大地有电压差,也就是不会有电流流过你的身体也就不会引起触电现象的产生。如果PE线断了设备外壳就会与大地有了电压差的产生,电流流过你的身体也就是触电现象产生了,触电也就是有电流流过了你的身体,但引起身体触电感觉电流是有极限的,电压越高流过身体电流越大。这个电流的极限小于等于10mA。所以会有50V以下电压有安全电压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能没有进行过特殊工种低压电工资格培训考试?所以不能很好地理解!地线的解释在常用的TT、IT以及TN供电系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又有相似统一的,TN系统什么叫N工作零线、什么叫PE保护零线以及什么叫PEN零线各有什么作用。TT系统什么叫N工作地线、PE保护地线。IT系统什么叫N工作零线、PE保护地线。三种系统英文名称相同作用也是几乎相同的!其中的PEN、PE保护线必须是接地或者是重复接地的。因为必须要与大地有零点参考的,在你接触漏电的设备外壳才不会与大地有电压差,也就是不会有电流流过你的身体也就不会引起触电现象的产生。如果PE线断了设备外壳就会与大地有了电压差的产生,电流流过你的身体也就是触电现象产生了,触电也就是有电流流过了你的身体,但引起身体触电感觉电流是有极限的,电压越高流过身体电流越大。这个电流的极限小于等于10mA。所以会有50V以下电压有安全电压的叫法。

TN系统,接地线电阻为何要小于4欧姆,举个例子讲下

网友F:
    TT系统几十年前使用的普遍系统,是现用TN系统的老祖宗,所以很多东西沿用了它,包括接地电阻的计算,在TN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即PE线断开,两个系统接地电阻计算完全一样。

    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即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电气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则当设备一相碰壳时其外壳就存在相电压Uψ,人体一旦接触带电的外壳,就会通过电流,造成触电事故。

由于人体阻抗ZB远大于工作接地电阻RD,即:ZB》RD。则人体的接触电压为:

UB=UψZB/(ZB+RD)≈UψZB/ZB=Uψ

    如果采用了保护接地,如图:TT系统保护接地原理。当电气设备一相绝缘损坏时,其接地短路电流较大。设工作接地DE与保护接地PE个敷设2根接地体,且并联连接,每根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为4Ω,则接地短路电流IE为:

IE=Uψ/(RD+Rp)=220/[(4//4)+(4//4)]=55A

式中:Uψ——相电压220V

      Rp——保护接地电阻(Ω)

RD——工作接地电阻(Ω)

在短路电流作用下,能使熔体熔断或低压断路器断开,切断电源,确保安全。

为了保证上述保护电器能迅速可靠地动作,要求接地短路电流不应小于熔体额定电流的4倍、或不应小于自动开关整定电流的1.5倍。如果电气设备容量较大,如熔体额定电流大于55/4=13.75A时,熔体就不能在15s内熔断;或低压断路器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大于55/1.5≈36.7A时,低压断路器也不会很快动作。此时在该设备外壳上将会存在着对地电压:

UE= UψRp/ (RD+Rp)=220×4/(4+4)=220/2=110V。

当人触及带电外壳,由于人体阻抗远大于接地电阻,且两者并联,因此,人体的接触电压UB≈UE=110V,通过人体电流:

IB= IE’=UB/ZB≈110/1000=110(mA)

这个电流对人体是很危险的。为了安全可靠,保护接地电阻应越小越好,减小接地电阻的方法是尽量利用自然接地体、采用多点接地、网状接地。

由上可见,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单纯采取保护接地虽然比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要好一些,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安全问题,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当对地短路电流不大,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不会动作时,这一危险状态会长时间存在。因此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除另有规定外,均应采用 保护接零即TN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TT系统几十年前使用的普遍系统,是现用TN系统的老祖宗,所以很多东西沿用了它,包括接地电阻的计算,在TN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即PE线断开,两个系统接地电阻计算完全一样。    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即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电气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则当设备一相碰壳时其外壳就存在相电压Uψ,人体一旦接触带电的外壳,就会通过电流,造成触电事故。由于人体阻抗ZB远大于工作接地电阻RD,即:ZB》RD。则人体的接触电压为:UB=UψZB/(ZB+RD)≈UψZB/ZB=Uψ    如果采用了保护接地,如图:TT系统保护接地原理。当电气设备一相绝缘损坏时,其接地短路电流较大。设工作接地DE与保护接地PE个敷设2根接地体,且并联连接,每根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为4Ω,则接地短路电流IE为:IE=Uψ/(RD+Rp)=220/[(4//4)+(4//4)]=55A式中:Uψ——相电压220V      Rp——保护接地电阻(Ω)RD——工作接地电阻(Ω)在短路电流作用下,能使熔体熔断或低压断路器断开,切断电源,确保安全。为了保证上述保护电器能迅速可靠地动作,要求接地短路电流不应小于熔体额定电流的4倍、或不应小于自动开关整定电流的1.5倍。如果电气设备容量较大,如熔体额定电流大于55/4=13.75A时,熔体就不能在15s内熔断;或低压断路器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大于55/1.5≈36.7A时,低压断路器也不会很快动作。此时在该设备外壳上将会存在着对地电压:UE= UψRp/ (RD+Rp)=220×4/(4+4)=220/2=110V。当人触及带电外壳,由于人体阻抗远大于接地电阻,且两者并联,因此,人体的接触电压UB≈UE=110V,通过人体电流:IB= IE’=UB/ZB≈110/1000=110(mA)这个电流对人体是很危险的。为了安全可靠,保护接地电阻应越小越好,减小接地电阻的方法是尽量利用自然接地体、采用多点接地、网状接地。由上可见,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单纯采取保护接地虽然比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要好一些,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安全问题,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当对地短路电流不大,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不会动作时,这一危险状态会长时间存在。因此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除另有规定外,均应采用 保护接零。

谢谢解答,N线电流  流到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线(即接地电阻天穷大),系统也能工作,那干脆不要接地线算了,直接外壳接变压器(中性点)。也能快速跳闸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TT系统几十年前使用的普遍系统,是现用TN系统的老祖宗,所以很多东西沿用了它,包括接地电阻的计算,在TN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即PE线断开,两个系统接地电阻计算完全一样。    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即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如果电气设备不采用保护接地,则当设备一相碰壳时其外壳就存在相电压Uψ,人体一旦接触带电的外壳,就会通过电流,造成触电事故。由于人体阻抗ZB远大于工作接地电阻RD,即:ZB》RD。则人体的接触电压为:UB=UψZB/(ZB+RD)≈UψZB/ZB=Uψ    如果采用了保护接地,如图:TT系统保护接地原理。当电气设备一相绝缘损坏时,其接地短路电流较大。设工作接地DE与保护接地PE个敷设2根接地体,且并联连接,每根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为4Ω,则接地短路电流IE为:IE=Uψ/(RD+Rp)=220/[(4//4)+(4//4)]=55A式中:Uψ——相电压220V      Rp——保护接地电阻(Ω)RD——工作接地电阻(Ω)在短路电流作用下,能使熔体熔断或低压断路器断开,切断电源,确保安全。为了保证上述保护电器能迅速可靠地动作,要求接地短路电流不应小于熔体额定电流的4倍、或不应小于自动开关整定电流的1.5倍。如果电气设备容量较大,如熔体额定电流大于55/4=13.75A时,熔体就不能在15s内熔断;或低压断路器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大于55/1.5≈36.7A时,低压断路器也不会很快动作。此时在该设备外壳上将会存在着对地电压:UE= UψRp/ (RD+Rp)=220×4/(4+4)=220/2=110V。当人触及带电外壳,由于人体阻抗远大于接地电阻,且两者并联,因此,人体的接触电压UB≈UE=110V,通过人体电流:IB= IE’=UB/ZB≈110/1000=110(mA)这个电流对人体是很危险的。为了安全可靠,保护接地电阻应越小越好,减小接地电阻的方法是尽量利用自然接地体、采用多点接地、网状接地。由上可见,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单纯采取保护接地虽然比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要好一些,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安全问题,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当对地短路电流不大,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不会动作时,这一危险状态会长时间存在。因此在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除另有规定外,均应采用 保护接零。     内容的回复:谢谢解答,N线电流  流到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线(即接地电阻天穷大),系统也能工作,那干脆不要接地线算了,直接外壳接变压器(中性点)。也能快速跳闸

李老师讲的N线电阻亳欧级是指

网友F:
你要看清楚利害关系。照你的逻辑IT不是更好吗哪来这么多麻烦,你不要搞错了IT系统使用不超2公里。包括以上叙述,这是结论不要对结论引起怀疑因为这是长期工作结论不容怀疑。这个结论就是标准必须这么做。才是相对比没有安全,违反就是违规或者违法。

对于PE、PEN线的要求不要去纠结没必要,因为他已经是结论和标准了照着办就是了!违规就是你的错,有了结论的东西不需要再去鸡蛋里挑骨头,这已经是上百年的结论了!不需要再去扳他的差!没有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看清楚利害关系。照你的逻辑IT不是更好吗哪来这么多麻烦,你不要搞错了IT系统使用不超2公里。包括以上叙述,这是结论不要对结论引起怀疑因为这是长期工作结论不容怀疑。这个结论就是标准必须这么做。才是相对比没有安全,违反就是违规或者违法。对于PE、PEN线的要求不要去纠结没必要,因为他已经是结论和标准了照着办就是了!违规就是你的错,有了结论的东西不需要再去鸡蛋里挑骨头,这已经是上百年的结论了!不需要再去扳他的差!没有绝对的!

按4欧,220/4=55A,如按1欧,220/1=220A,这样跳闸更快,不明白N线有电流有接地电阻,为何N线上没电压?两个灯泡串联N线上有电压

网友D:
只好画个图跟你说了。论坛还不能发图。

网友D:
看看图中的地线有电流吗?零线的电阻是不是很小呢。

网友F:
N线是条工作线,如果使用现有四线制TN-C系统(L1L2L3和PEN线)它的N线实际很大一段是PEN线或者就是PEN线。有些时候为了安全在设备终端配电箱将其转化为TN-C-S五线制系统(L1L2L3和N以及PE线)。其三相电压线电压是380V(L1对L2或L3),它的相电压就是220V(L1、L2、L3任一线对N),我们用的照明灯额定电压220V的,所以灯接在了L和N,它是220V的所以N线是有电流的。导线是有电阻率ρ的线越长电阻越大,电流越大线始端到终端越长电压差就越大,这就是PEN输电线需要每公里重复接地要求的道理。就是要使这条PEN线接近“零点”一是为了安全,二为了相电压保持220V,此时PEN线虽有电流而与大地保持相对的“零电位”。因为大地是个导电体重复接地分担导线上的电流使导线电压差趋向于“零点”虽然可能会有那么几伏电压,但不至于为害!

如TN-S系统N线是不重复接地的,第一N线与PE线是在供电变压器端并接接地,N到设备去的中间不接地,因为它是绝缘的不裸露在外也就即使有电压也不会伤害人,只要三相电压用电相对平衡N线的电流不会很大,有些电压也无过,除非N线断开了破坏了相电压的平衡使供电造成故障,断开N与PE之间就有很大电压差产生,并打坏用电设备。PE线是裸露的接与设备的外壳,所以必须重复接地使之保持“零电位”不使触电事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线是条工作线,如果使用现有四线制TN-C系统(L1L2L3和PEN线)它的N线实际很大一段是PEN线或者就是PEN线。有些时候为了安全在设备终端配电箱将其转化为TN-C-S五线制系统(L1L2L3和N以及PE线)。其三相电压线电压是380V(L1对L2或L3),它的相电压就是220V(L1、L2、L3任一线对N),我们用的照明灯额定电压220V的,所以灯接在了L和N,它是220V的所以N线是有电流的。导线是有电阻率ρ的线越长电阻越大,电流越大线始端到终端越长电压差就越大,这就是PEN输电线需要每公里重复接地要求的道理。就是要使这条PEN线接近“零点”一是为了安全,二为了相电压保持220V,此时PEN线虽有电流而与大地保持相对的“零电位”。因为大地是个导电体重复接地分担导线上的电流使导线电压差趋向于“零点”虽然可能会有那么几伏电压,但不至于为害!如TN-S系统N线是不重复接地的,第一N线与PE线是在供电变压器端并接接地,N到设备去的中间不接地,因为它是绝缘的不裸露在外也就即使有电压也不会伤害人,只要三相电压用电相对平衡N线的电流不会很大,有些电压也无过,除非N线断开了破坏了相电压的平衡使供电造成故障,断开N与PE之间就有很大电压差产生,并打坏用电设备。PE线是裸露的接与设备的外壳,所以必须重复接地使之保持“零电位”不使触电事故发生。

TN一S,N线也有电阻,有电阻有电流就有压降,这种为何不重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图中的地线有电流吗?零线的电阻是不是很小呢。

辛苦李老师了,谢谢。地线没电流,N线电阻只于用的线径和材质有关,上图接地电阻4欧,40欧,对系统不也样没啥影响,反正也没电流流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看看图中的地线有电流吗?零线的电...

理解了就好!

系统容量大,要求接地电阻也小,目的就是系统零点与大地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