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点动问题

楼主(2015-09-20):
ACS800变频器用工厂宏,若用DI1和DI2控制方向,12.15设置成DI3,实现双向两速点动控制,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10.01设定启动/停止

10.02设定正转/反转

楼主:
亲   速度怎么设置?

网友B:
9004=SCAL面板启动

楼主:
补充说明:是端子控制,不通信的

网友C(2015-10-22):
10.01设置为DI1,2;10.03设置为REQUEST允许用户定义转向。

DI1接通,正向运行;DI1,DI2接通反向运行,DI1断开,变频器停止。